ATX电源无PG求助~!

楼主(2008-04-30):
一个品牌机电源无PG也能输出3.3V 5V 12V ~!!!
LM393已经换过,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能不能接一个+5V的飞线到PG信号上啊~!这样会不会烧配件了,有高手试过吗?
飞线

网友:
好多电源是由于那+300V滤波不良造成的 查下那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对照图来检查,查查PG信号的产生电路部份,付一个图上来供你做参考:

网友:
无PG不是丛LM393查起吗?????怎么会跑到494了啊~!这个修复了,换了200V330UF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怎么跑线跑到49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