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 的问题 也坚决

楼主(2008-04-30):
这块主板开机进BIOS,进入后退出现"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IN NORMAL MODE POSITON" 是什么意思,它的维修思路是怎样修,BIOS是刷了的

网友:
关掉电源,把跳线帽插到正常模式位置。

看来跳线出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的CLR-CMOS跳线是没的得,有一个BIOS CONFIG但不关它的是

网友:
BIOS CONFIG,为什么不关它的事呢?
你可以,试跳一下,不行的话,刷新BIOS
英特尔原装板,有时候,BIOS CONFIG 客户会自己跳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决了,就是跳线的问题,跳线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