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不了机

楼主(2008-04-30):
一BIOSTAR主板,开不了机,型号是K8T800-A7A,强行开机,主供电为0,给内存供电为0.9V,之后换给内存供电的8脚芯片,没变化。换IO,还是开不了机,POWER-ON上有电压5V,VSB3.3V也有,就是开不了机,请问什么问题。诊断卡为FF,RESET灯常亮

网友:
看下CPU核心供电正常不```可能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我量了一下,阻值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