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典型故障解决方案汇总!

楼主(2008-04-30):
近段时间维修到此板较多.故障现象也较奇特.此板设计缺陷招致通病成堆!论坛上讨论此板故障的帖子也多.现就结合自己维修实际对一些故障予以总结.如有不对和疏漏的地方望楼下予以更正和补充:
1.此板典型为1000UF6.3V电容爆造成多次开机才正常的情况.个人认为温度低开不了机的缘故也跟这个有可能.首先通杀此型号的电容.
2.能加电 有复位但不跑码或跑码为20 50此时查Q31 D极电压.也就时北桥电压正常应为1.2V如异常.杀RT9202.至于9202的代换可参照相关贴!
3.可以加电.有复位但不跑码.北桥供电正常.查CPU供电如偏低的话故障可能是ISL6566或IT6266R.查其6266R的VID组合是否正常.异常则6266R损害面居多.正常的话杀6566
4.加电断电情况.取下P4插头看有无此情况,如不断电,则6266R或6566故障面据大.判断方法可同3. 如取下P4头还断电,则北桥面故障据大
5.可加电有复位,各个测试点均正常刷新BIOS无效.则桥虚焊面可能性大,尤其是北桥!

网友:
多谢楼主经验分享,看了又学不少东西。

网友:
支持楼主,觉得供电部分6566还是比较少出现问题,而RT9202坏的太多,"桥"虚焊太多了.

网友:
真的是经验之谈。记下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板也有的参考了

网友(2009-09-11):
今天刚好收到这块板,呵呵,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也很多出现声卡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6566的故障还是很多的,如有的865,915和一些945的板子上。

网友(2009-12-28):
如果是橙线对地呢?具体怎么查?另外,橙线到北桥不?

网友:
N61GT   就是两个故鄣:1,电容+9202
                                 2.北桥空悍
%90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