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ACHI IR-3型BGA返修台同行给点建义.

楼主(2008-04-30):
想购买ACHI IR-3型BGA返修台同行给点建义,主要做台机南北桥,也做一些
笔记本
的桥,4800的价钱值得买吗?网上的也有一些2000多3000的,不知那种性价比高呢>
笔记本

网友:
我也刚买的IR-3 用着还可以 主要看你技术 好的话 一个好风枪 就搞定 我是主要修本本 经常搞坏 呵呵 技术不好 所以就买一个 价格也不贵 要是买风桶 建议买白光882,配个加热台 也很好用

网友:
前些时候有中从动:想买BGA返焊设备。对机器曲线加温觉得麻烦。当我用两把白光822把915的北桥做好了以后。暂时还不想买了。不过便宜还是可以买的

网友:
本想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但没有什么时间搞,花时间搞出来,也不知效果行不行,如果成品机能达到好的效果,我还是直接买一台.谢谢上面的两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