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200.7的盘,报如下错误怎么修呀?

楼主(2008-04-30):
7200.7的盘,报如下错误怎么修呀?谢谢!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Buzz -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54 02-18-03 10:30
(P)PATA Reset
Not Interface Age!
AutoRd Err 47 at 00e32f.00.0000
AutoRd Err 47 at 00e32f.00.0000
INVALID Cert Disk Code - ROM Resident Revision Required: 3.54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求助

网友:
好象还没有跑完自检,从F级引导做吧,可能行,,

网友:
哈哈,我就是想按仁兄说的那样做,所以另外个帖子问如何进F级.
哈哈,谢谢了哟,我照你说的进F级试试.

网友:
2。20以上可以点图标直接进入F级,2。27以下要加载APP,2。27以上加载LDR,都可以返回T级

网友:
227加LDR时加载CERT两项就行了
然后再跑SF 还要修改SN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