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级如何转到F级?

楼主(2008-04-30):
请教,从T级如何转到F级?是不是安全模式就可以了?但我的盘用安全模式进3K还是T级,怎么回事呀?

网友:
接通电的时候不停按CTRL+Z.

还不够字.

网友:
楼上朋友,你的ST盘是什么型号啊,要是酷鱼4的话,是没有F级的..

网友:
哦,那就用安全模式进后,在关一下电,在开,,或者用初始化安全模式.

网友:
在进专业模块的时候 回有型号选者的那个框框里
在右边有一排可以打勾的选项

第一个是电源开关
第2个是安全模式,就是F级的安全模式

第2个选了后
在重新加电就硬盘就是进F级状态了

这样进F级别的好处就是做SF不会出现P的现象

网友:
指令线坏的时候有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能收不能发,自己看看,2.20以上好像就可以一键进入F了吧

网友:
安装CTRL+C给电话接电就会直接进F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