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8-04-30):
我的 主板是: 众诚845GL, 内存现代DDR266, CPC赛扬2.26,购机2年多,最近出现无法启动
主板集成 声·显 卡,用最小系统检测仍无法启动,CPU风扇转动正常,显示器+电源和内存还有CPU,用替换法检测均正常无误。问题 出在主板。
    开机启动 cpu风扇转动-pc喇叭无声音-显示器黑屏。电脑无法通过自检。
清除 cmos设置 再次 启动 仍无效。由于不甘心切断电源在重新接上 再试,pc喇叭仍然无声,但是显示器点亮了,可以进入bios 设置。挂上硬盘重启 ,又失败,摘下硬盘 还是不行,又挂上硬盘再试
pc喇叭无声但是却进入 xp 可以正常使用了,玩了3个小时左右关机关机。就去吃饭了,回来再次启动,故障依旧,晕死
从没见过 这样的,以前报警的pc喇叭 不报警 也能进 xp ,而再次进又黑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好
好像再 【抽风】高手见过这个毛病吗?
大家都说说看,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1 更换主板电池,
2 更换主机电源
3 更换主板晶振.(此需专业工具)
4 更换主板鼓包电容(需专业工具)

网友:
电池换过无用
电源换过无效
主板晶振 ,是什么东西???
没发现烧毁的电子元件,仔细检查没发现鼓包的电容?

网友:
接上电源后开机后-》风扇转动,pc喇叭无声,显示器不亮,电源开关无效,冷启动按键无效,就是所有机箱面板的按钮都失效了,只有拔出电源关机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CPU座子是否空焊,另外你的机子经常死机,也可以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我没接硬盘,cpu座子 检查过了没空焊的嫌疑。难道主板真的没救了吗?哎。。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的描述,是不是主板有时候可以开机,但是无法关机?有时候连开机都不行?什么叫PC喇叭无声音?是指那个BIOS报警的小喇叭吗?

希望楼主把问题说清楚,希望排除主板以外的设备问题。

网友:
用手按力的按着南桥或北桥看可以启不开。
要是可以启动的话有可能南北桥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