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410C声卡无声音

楼主(2008-04-30):
求助-N410C声卡无声音
说明一点就是\声卡驱动已经安装好的了!
就是没声音出来!
还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声卡驱动也是在官方网下载的!
就是N410C这个型号的!
驱动觉对没有错!
喇叭也是好的!因为在另外一台机试过是响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兄弟知道这个的具体问题是在哪?

网友:
你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里先看看认没认到声卡没有。

网友:
插耳机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设备管理器有声卡!
外插没有声音!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声音硬件是否损坏---D/A变换放大电路坏等

网友:
声卡芯片也换了一台好的过来!
还是一样!
真的是不好搞!这是客户的机\放在这里都半年啦!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本本也是没声音.驱动装好了,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一块功放就OK.跑线路就能找到了

你先查一下声卡芯片的输出是哪一个脚的.然后在声卡的输出接一个低音炮有声的话那就查一下功放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有声卡有驱动就必须检查功放电路了  还要注意耳机接口的反馈信号

网友:
耳机插口里面有个开关,是控制功放芯片的,插上耳机就会关闭功放芯片,检查一下这部分电路,看是不是功放芯片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
搞得也太久了!
后面功放电路也没有查了\已经还给客户了!
谢谢你们了!

网友(2008-10-12):
加上底座看有声音吗?

网友:
hp的机器一般需要安装UAA音频总线然后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2008-12-01):
我的DELL声卡时有时无,接触不好,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