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恩 这个问题伤脑筋

楼主(2008-04-30):
一块华硕主板,代码显示从c1到A0,测总频一个没有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请问各位大哥是时钟电路和南桥 的故障么

看看别人的求助标题是怎么写的!!下次再有这样的标题杀你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说明没有过内存 查下内存供电 当不过内存修~~~

网友:
查主板供电电压 看看显卡AGP供电

网友:
对C1说明没有过内存 查下内存供电 当不过内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