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块845的昂迪主板不显示

楼主(2008-04-30):
845的昂迪主板,可以通电,就是不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按正常的解决思路一步步来

修主板必须要有工具才行,没有工具时办不成事情的   先把具体问题说下吧

网友:
用主板检测卡看一下显示的代码就一清二楚了,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2008-06-15):
检测卡上的代码跑到多少,能通电不一定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