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711S工厂模式的进入

楼主(2008-04-30):
现有台lg T711S的17纯平,按键为 menu 上 下 左 右 sel 电源 ,故障现象为偏蓝,图像中rgb都有,就是r好像淡了点,想进工厂模式调,但是按网上的方法 左 sel +power始终没有进,我是第一次想进工厂模式,想请教下,有什么窍门没有。还有就是有没有另外的方法呢
电源
方法

网友:
不是那样进的,,按出菜单,然后左键+电源键按住不放,屏幕黑一下亮以后按出彩电此时出现1/2菜单,然后选择消磁功能,执行一下消磁,工厂模式就进入了。

网友:
还是不行,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怎么才能进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5213-1-1.html
我今天发的,好象有,我没细看,你看看去,差不多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还是没有,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的,好困惑哦

网友:
你慢点摸索吧!!!!!!!!!饭吵蛋 版主说的是对的,。

网友:
可是我怎么按还是不会黑,共试了2个小时。后松开开关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