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带电的情况下用力按了电源接口,然后熄火了

楼主(2008-04-30):
熄火后机器就点不亮了,主板电源灯亮的,电源1换到其他机器是亮的
换了电源2报警system failed cpu test
再换个电源3开机无反应,音箱有哒哒哒的声音,感觉是电源的节奏声
再换个还是报警system failed cpu test
电源都是好好的
用侦错卡检测,无代码显示
cpu
点不亮

网友:
system failed cpu test CPU有问题

网友:
看看新手必读,发帖需要提供些什么,之后再回来补充!

网友:
配置如下
主板 asus a8v-deluxe
cpu amd 939 3000+
内存 512*2 ddr400
显卡 asus 9550

网友:
清CMOS试试看,或者CPU重新插拔试试.

网友:
楼上的都试过了
诊断卡的几个灯我说下
irdy 闪亮 reset 闪亮 d4 d5 d6闪亮 d3常亮 无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