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开机电压输出低,然后降到0V

楼主(2008-04-30):
客户一ATX电源,(电容有300V电压)通电有紫5V,还有绿5V,短接绿线与地,电源不能正常启动,测12V输出端从3V逐渐降低到0V,输出端的几个鼓包电容也都换过,故障依旧!不知该这么解决,有没有具体的思路,或者方案的,希望发出来,共同分享一下!

网友:
开机有5伏电压,电源开关管应该起振工作,检查开关变压器次级12伏输出电路状态是否良好呢?而且反馈也应无事,如果反馈不好要影响开关管工作的.我也不大懂,各位别笑话噢.

网友:
开机有12V电压输出,说明开关管是工作了的,慢慢又降到了0V,说明保护了停止工作了,查主变压器以后的输出和整流管以及相关元件是否有损坏的!

网友:
全都换了吧  最笨的办法了!!!!!!!!!!!

徐品权 -5

网友:
查12V稳压回路,到主控芯片!!!!!!!

网友:
是不是富士康的电源?
如果是的话,我这儿有几个跟你所述故障情况差不多的电源,估计是厂家设计的寿命或是元件质量有问题。同型号的还有其它的故障。
现在我已经放弃修理了。

网友:
唉!不用修了啦,重新买一个啦!或者买一个二手电源啦

网友:
查电源保护电路部分,查主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谢谢了,问题我已经查出来了,是次级的一个双二极管短路了!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