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维修方法-详解

楼主(2008-04-30):
维修明基液晶显示器资料

1:明基液晶显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仔细看屏上是否有变化,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显示屏有变化的哦,看仔细啦。有变化或能够正常开关机,表示主板完好,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高压板没工作,没点亮背光灯。

2: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3:测量C5707、FQU11P06(有的机器是用FU9024的)、是否损坏(击穿)、如果损坏(击穿),将他拆下来,在看  .22/160V电容外观是否有变形,如果有变形请更换,如果电容没变形就不管他。

4:将损坏的器件更换新的,如果怕上电再烧,你可以讲高压线圈一起换掉,如果为了节约成本你就先不要换高压线圈上电测试,如果在次损坏C5707就需要更换高压线圈(大多数损坏C5707最归祸首就是高压线圈引起),

5:测量高压板供电部分是否短路,如果无短路,请将保险(PF801)换上新的(一般损坏C5707,保险肯定损坏),如果你手上没有此保险你就用细铜线连接起来,此保险为3A。

  PF801请用电阻挡位测量,否则测量不准确。

不懂怎么维修电子的朋友维修步骤

1:明基液晶显示器能否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仔细看屏上是否有变化,一般不仔细看是看不到显示屏有变化的哦,看仔细啦。有变化或能够正常开关机,表示主板完好,这样的情况就属于高压板没工作,没点亮背光灯。

2:拆开机器,首先检查高压板(插220V的那块板),螺丝钮开,别偷懒,把电源板和主板都拆下,这样比较好取下电源板。

3:更换C5707四只(Q809、Q808、Q816、Q815)  4个高压线圈 (T001、T002、T003、T004),   2个FQU11P06 或是FU9024  (Q812、Q805)。PF801保险(此保险为3A)。

网友:
hehe```大多数都是这些坏拉`通病~~
不过有时候换了这些还是不能OK唉````有没有人遇见过坏9024``更换之后还是一样开机保护的吗??
指教下~~~~`````````````````

网友:
C5707四只(Q809、Q808、Q816、Q815)  4个高压线圈 (T001、T002、T003、T004),   2个FQU11P06 或是FU9024  (Q812、Q805)。PF801保险(此保险为3A)。不错,属于经典故障类型

网友:
如果不补焊,就是将上面都换了,还是会坏的.

网友:
是不错的经验,不过观察的还够细致,总结的还不够彻底,还可以继续细分故障现象和故障特征。

网友:
其实那线圈是不用换的,只要把它拆下重装下就会好的。在修这种机型时最好是查出1只管子坏,把6只都拆下检查一下,还有线圈和电容,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补焊下。

网友:
电容也会坏的. 会鼓起来. 一般我只要坏一个都换一组.

网友: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明基显示器的生产商..为我们维修人员谋福利..
明基的通病..现在表都懒得用了..哪组的电容虚焊..就对应换C5707   FU9024   和电源部分给高压的那个保险电感...电容变形就换一个...

记得补一下4个高压线圈..最好把C5707和224J电容 焊的时候离开一点..
一般开机有显示闪一下就灭了指示灯绿..开机黑屏指示灯绿.都是那个毛病.偶尔有些开机有显示但一直闪  也差不多是那个毛病.一般为那虚焊.

网友:
最开始是由于高压电容松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