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3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04-30):
今天接到一未来窗17纯平显示器,现象是可以加电,不显示,无高压(G1 G2都是零),后来发现
三极管
烧糊,名字是A1273,这个能用什么代替?谢谢。
A
不显示

网友:
管类:三极管
型号:2SA1273
材料:Si-PNP
用途:.HF.-.Tr.
耐压:30
电流:2
功率:1
时间:/
频率:120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我找个其它的代用吧,手边没有这东东。

网友:
好不容易买了一个可以替换了,刚一装上 ,一股烟儿,又烧了,

网友(2008-12-21):
2SA1273可以用2SA966、2SB873、2SA810、2SB1030、2SB698、2SA950、2SA927、2SA1282A、2SC3205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