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C6只显一条三色线

楼主(2008-04-30):
飞利蒲107C6只显一条三色线,是不是场电路有问题,怎样维修。

网友:
如果是水平亮线,肯定是场扫描的问题。一般来说显示器场块是很容易虚焊的,如果补焊还不见好的话,可以测下场的工作电压是否有,要有就直接换掉场快。故障如果还未排除则可能是场外围元件或者场震荡电路故障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