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GX-M无复位

楼主(2008-04-30):
近修了批 741GX-M 462主板 SIS芯片  大多是CPU无复位 经查北桥需焊
烤北桥  板子都变形了 成功率很低呀  有没有谁修过这种板子

网友:
北桥难搞。。品牌板烤的时间长点都变形。据说要把整板先校正在用烤箱70度烤上几个小时。然后在做。。做的温度不能太高。。没实验过

网友:
谢谢  不好搞呀
烤了几个都不行呀
没办法 暴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