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黑屏求助!

楼主(2008-04-30):
杂牌液晶黑屏
故障如下:
      电源:有
      显示:在不插电脑情况下,提示无信号!插上电脑主机黑屏.(电脑主机在另外的显示器显示正常)
换电源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那位高手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块驱动板吧~~~~~~~~~~~~~~~~~~~~~~~~~~~~~~~~~~~~~~~~~~~~~

网友:
什么还没查就换驱动板
也太盲目了吧

网友:
看驱动板有没有像24C16这样的存储器件,如果有换下存储器件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这么热心!好人有好报!

故障如下:
      电源:有
      显示:在不插电脑情况下,提示无信号!插上电脑主机黑屏.(电脑主机在另外的显示器显示正常)
换电源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现在解决了
     解决过程以下:
                 1:开始怀疑是供电不足,把电源换掉,插上主机,不行没反应.
                 2:本来想换一块驱动板的,本人拿不出来,所以放下不换.
                 3:查了网上的高手文章,觉得以为是高压条问题,查了,高压条没 事.
                 4:后来找了一根线换了试试,插上主机,显示正常.
                 5:用了一会,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