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7VM台式电脑主板开机不亮

楼主(2008-04-30):
捷波K7VM台式电脑主板开机不亮,查电压都正常,CUP和内存电压正常的,时钟正常的,BIOS也正常的,

珍断卡跑D3,跑不过去,换内存还是跑D3,显卡是集成的,换上独立显卡,还是跑D3,搞不定。

加焊I/O和门电路,还是咆D3,如何解决?

网友:
打下内存AD线,判断是否北桥不良,检查你的CPU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不过内存,上内存负载测量数据线与北桥的连线, 我觉的不是精密排阻虚焊就是北桥内部的内存控制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