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供电的怪现象

楼主(2008-04-30):
我有一块板,是ISL6566的电源芯片..三组供电的,但却只有一组有脉冲.另两组几只脚上示波器量都无波形.相当于没有起作用.全板和正常板都对过了.料件不少,也无过孔不通.芯片和场管都换过了.但还是一样..谁碰到过这种,指点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IC的板,假负载上去只有0.9V,CPU上去是1.2V,还没搞掂

网友:
电源芯片是由CPU控制的,也可以模拟CPU检查芯片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里有几块采用ISL6556是方正品牌机里的SIS芯片组板子,上假负载CPU电压为0.9.上C1.7CPU也是一样.上C,D2.53为1.2.板不跑码.没查出问题.怀疑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