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红屏

楼主(2008-04-30):
我有台联想旭日125的本本红屏,外接是正常,屏和屏线是好的.显卡是集成的.想请教问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如果屏和屏线是好的,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2009-03-19):
换灯管吧,细心操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9-08-28):
应该是灯管

网友(2011-03-24):
我终于也遇到一台,也是红屏,确是灯管老化了,不过要命的是LCD缺绿色,外接正常,正在处理中。。。

网友(2011-06-01):
6楼的问题应该是屏线连接屏上的电路板问题

网友:
小白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