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2-400 64M黑屏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30):
GF2-400 64M黑屏,只有一个供电管1084,测三角电压正常,换晶振没效果,想刷BIOS,显示找不到该显卡。测BIOS脚电压也正常。有差不多10张都是这种情况,请各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
刷BIOS

网友:
你这个黑屏是无显示还是在系统黑屏啊?我觉得你的意思是无显示一样??

网友:
1084是GPU供电组它输出电压应该是1.4V左右,电压正常,就换换BIOS试试.量量金手指有没有开路或变值,以上正常的话.你那些卡应该会有显示

网友:
楼上的老大果然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是开机无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