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实达17纯平,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8-04-30):
这台显示器一按开机按钮有时候能开,且一切正常,但有时,开不起,一开灯亮,然后灯灭,灯亮时测5V,12V正常,(12V是瞬间测到的,因为灯是亮一妙钟后,就灭了的,)灯灭12V没有,重新开机,12V有,一秒钟后没有,断开TDA4841PS后依然,不知道怎么修了,换了TDA4841PS也是一样故障
显示器

网友:
查电源啊!没有12V时其他几组电源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
修过一台同样故障,查行推动管基极耦合电容,容量变小,造成行输出启动不起来,CPU判断行不工作,管断12伏供电,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
看看是 不是开关的事,我遇到过是开关造成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这种情况按键开关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个人认为某个滤波电容失效造成的,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