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讨论显示器故障率最高、维修最容易、碰到问题最难解决的部位。

楼主(2008-04-30):
从事显示器维修十几年了,显示器行输出管损坏击穿占总故障的60%。而此故障最容易判断,70-80%为纯粹性行管击穿,常用的几种型号行管随便换上一个,万事大吉。有约20%的是因为供电滤波电容或行推动供电滤波电容及其它元件损坏殃及行管,也很容易i判断与维修。最怕更换行管后温升偏高,相关元器件正常。
      更换行管后显示一切正常,少则10分钟,多则半天行管击穿,散热片烫手。有些经更换不同型号行管温升下降过关。有的则高烧不退。有关资料和维修高手经常讲欠激励和过激励。但我始终不得要领,欠和过有什么特征,怎样判断 ,怎样调整激励。请高手们发表高见。

网友:
看到精讲精修的文章里面只有精讲,没见到精修,可能不便讲明吧。所以我始终搞不明白,糊涂至今。

网友:
显示器行管击穿是比较难处理的,有时并不是只换一个行管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由于显示器长时间工作,故障率最高、维修最容易应该是松焊,应占总故障的60%

网友:
严重同意!!!
还有就是显象管管座老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啊...起码在模糊显示器中占一半吧

网友A:
非常同意5楼的观点.
显示器行管损坏我遇到的比例不是很大.说实话,最主要是显示器本身设计要好.比如说,AOC行管烧了,可能只怀疑虚焊和FBT.可KTC\HPC烧了行管,就麻烦了,因为它们本身就不让人放心,让你怀疑行激励变压器等元件,甚至你将整个扫描电路都检查了,用个十多天还是烧.这种情况只能不了了之了.

或许你不相信,KTC 2006年生产的显示器里面的电路机心有多古老,几乎是同创1999年的作品.看见这种机芯都烦.

网友:
KTC本来就是一杂牌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同意5楼的观点.
显示器行管损坏我遇到的比例不是很大.说实话,最主要是显示器本身设计要好.比如说,AOC行管烧了,可能只怀疑虚焊和FBT.可KTC\HPC烧了行管,就麻烦了,因为它们本身就不让人放心,让你怀疑行激励变 ...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包括改电路在内)能轻松解决KTC显示器屡烧行管的问题.那你就是这方面就是高手了.

网友:
怎样判断 、测量、调整行激励。达到不欠激励不过激励。

请高手们给出具体可操作的办法。使行管工作在最佳状态。

网友:
路过,经验之谈太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2008-06-02):
AOC的烧行管多数是虚焊导致的,一般用了两三年都会出这毛病,还会场频出一条亮线
三星和飞利蒲的好一些,不会容易虚焊
但现在飞利蒲的低价17纯平现在质量也不怎么了,107S7拆开和以前的107S6对比起来东西真的是差太多了

网友:
电源,行占70%左右,其它的各占10%-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