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显卡的师付ATI卡测试软件的用法

楼主(2008-04-30):
我现在有了MATS。和ATI 测试软件。MATS 会用了,但是测ATI卡的软件却怎么也用不了,我想可能是操作方法不对,特来请教会用ATI 测试软件的用法,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懂,帮你顶,请高人指点

网友:
网站不是有下载的吗?
请问你的MATS有说明吗?>

网友:
MATS是没有说明的。我一般是取掉150的小电阻来看是哪个芯片,还有打阻值来看,其它的就也不能修了,没有显示可能测它的电压值,还有晶振它的脚上电压5200一般都是1.6几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