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pro,系统没有问题,运行3d游戏花屏,竖道道

楼主(2008-04-30):
如图,使用2年的9800pro,xp系统,上网,看电影没有问题,运行红警等2d游戏也没有问题,但是运行3d游戏花屏,屏幕上全是竖道,请教原因,谢谢!
Pro

网友:
而且在3d游戏中模型也出现错误,

网友:
竖道,可能是显存或GPU虚焊,9800的发热大,先加焊下显存不行的话,加焊GPU!

网友:
显存IC 虚焊!
想方法 补焊及加焊!
注意温度和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