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共电对地电阻多少为正常

楼主(2008-04-30):
我接到一块板子845的,CPU不上电我测量CPU对地电阻为50欧姆,拆下CPU测量的,是不是南桥挂了,请各位高手告诉一下对地电阻多大为好,先谢了!!!

网友:
正常的,你又不说什么问题?怎样帮你?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没什么标准,一般在200欧以上,但也不能太大吧,370的主版CPU核心供电处的对地阻值大概只有几十欧,80欧以上好象。你的478才只有50欧,估计有的MOS管对地短路,或者被软击穿的,建议你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正常的,是就几十欧,上了CPU更低......

网友:
按你说的这个对地阻值应该是正常的,一般CPU主供电的对地阻值为25欧以上为基本正常.
CPU主供电虽然好象也有进南桥,但如果是CPU供电核心短路,排除CPU供电外围供电电路短路外,坏的最多是北桥而不是南桥.

网友:
如果V-core对地短,也是北桥挂,和南桥有什么联系???

网友:
北桥要发CPURST#到CPU,CPU对地短路,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对地几十是正常的,我有个板子对地47欧正常用。刚开绐我也以为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