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 128M供电管发烫.

楼主(2008-04-30):
FX5200 128M供电管发烫是什么原因??

开机正常.有时可以进系统.但是供管发烫.

上面一排从左到右第4个显存也有点热.右边的管子比较热.

原来是3055右边的管子发烫变色了,我用09N05把两个全换之.小电感也换过.滤波电容全换过.各位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换好后,用一个月左右都又坏了,没有办法

网友:
加散热篇都是不行的啊,确实是没得搞啊。。。

网友:
貌似 小MOS发热 大些 !?

网友:
换大的还是一样啊...可能哪个元件不良电流过大吧,查不出.真是要命......第4个显存明显比别的显存温度高.划断供电线也不行...晕死...

网友:
我修过,新的也是一样的发热,显卡核心供电设计太垃圾,是线性电源。把滤波电容都换掉(可能给烤干枯了),给MOS管加散热片,我修的用了一年多都没事。

网友A:
我也修过这样的显卡,不过我是把管子引出来,用大的散热器对其散热,能用,修好后的样子不好看!

网友B:
请问我们这个论坛有卖FX5200的显卡芯片吗?我的在一次意外断电后烧了,连主板上的一根显卡插槽的铜箔也烧断了。给别人修他说是显卡芯片坏了。还有我那主板是华擎KT600的,北桥也烧了。如果买这个两个芯片大概要多少啊?是修,还是换新的呀?

网友:
不是吧,你们都没有给一个确切的回答,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这个论坛有卖FX5200的显卡芯片吗?我的在一次意外断电后烧了,连主板上的一根显卡插槽的铜箔也烧断了。给别人修他说是显卡芯片坏了。还有我那主板是华擎KT600的,北桥也烧了。如果买这个两个芯片大概要 ...

人要不.我卖给你....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找个功率大一点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这样的显卡,不过我是把管子引出来,用大的散热器对其散热,能用,修好后的样子不好看!

你这招很好.还管用...就是难看了点....有个问题:时间久了还是发烫,玩CS 半小时就烫得不得了.看来这显卡没得修头痛了.客户让我转手.哪位高手要.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