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72EQ,满屏锯齿波

楼主(2008-04-30):
满屏锯齿波,OSD也一样。800X600,640X480分辨率黑屏。行频同步信号检查过,400v以及二次电容换过了,BIOS也换过了。IC是STV9118.请大家给点思路了。

网友:
如果小纽摩尔纹调下----------------

网友:
看看包到电源控制芯片的同步信号传输电路正常不

网友:
换包后电源不同步时出现的只是黑线,少见会出锯齿的。同意楼上调整摩尔纹的观点,若MCU菜单里没有这一项,那就需要进维修方式或是刷数据了。
我以前曾经修过一台这种现象的机器,后来是刷数据修好嘀

网友:
调整行幅看看是否有变化,有变化的话直接行宽管就行了

网友:
首先换一个300V的电容
如果不行把场输出旁边的一个无机电容坏一个是63V的

网友:
是场上有锯齿吧!换场输出芯片旁边的电容,不行换场输出芯片试试.

网友(2008-11-07):
回复 网友A:

检查行场振荡IC本体,和行,场相关的振荡电容,锁相环回路的电容!

网友:
看看是否用的 4856行芯片,说不定他坏了。以前修过

网友:
是竖的锯齿吗,我修过是一个电容坏了,没鼓包,更换之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