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MOS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楼主(2008-04-30):
小弟今天无意在一个视频里看到
场效应管
(MOS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方法是不是完整,有没有特殊性。还请各位谈讨一下。
场效应管(MOS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把数字万用表打到
二极管
档上,用两表笔任意触碰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最终测量的结果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如果在最终测量结果中测量的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为“0”时,须用表笔短接场效应管引脚,然后再测量一次,若又测得一组为500左右读数时,此管为好管。不符合以上规律的场效应管均为坏管。
方法

网友:
在路量不准确,最好拆下来测量。另外MOS管3只脚只有一次有阻值,其他均是1。出现0,短接三个脚,若还有1次为0,此管坏

网友:
在路测测不准,但也有基本上判断好坏的办法
(1)GS、GD不为0就基本正常
(2)用两个万用表,以N沟道为例。红笔接G,黑笔接S,另一个万用表DS\SD连通值必须为0

网友:
楼上的的这测法 是根据什么啊? 好象挺高招的!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