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碁17寸正屏,显示屏幕发蓝,亮的很

楼主(2008-04-30):
一台宏碁17寸正屏,显示屏幕发蓝,亮的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显示图像正常,就是发蓝,很亮,刺眼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 :'(

网友:
刷个程序  换个平上的信号转换IC  不行  平报废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刷过程序还是不行确定为屏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通用板试试呢?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就有可能是屏坏了,或许也可以拆开看一下灯管。

网友:
是不是等管老化了,换灯管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屏坏的就没有办法修了呀

网友:
屏坏的多

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已经测试,确定为屏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