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主板,从来没遇到过的现像~!

楼主(2008-04-30):
一板七彩虹P4M800A-775的,客户拿机子来说点不亮,用俄罗斯诊断卡看,跑到26后跑00,这时复位灯也是亮的,想是输入输出不过,以为显卡或是内存问题。只留CPU+主板点,以为C1要报警的,没想到C1直接也是跑到26后跑00~!这下想问题大了,先刷了一下BIOS,不行,那个IO是什么IP。。。。什么型号的,好像上面有个苹果图那种的,从来没见过也找不到换了。想问高手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除了IO还有什么会引起这种跑数,不要说诊断卡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Th什么tek的IO,捷波的主板最欢迎用,台湾设计的

网友:
一般修主板,不是只看测试卡上的数跑多少的,而是要按顺序去测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按一NB看看不是不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