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不好运输..

楼主(2008-04-30):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个问题....15寸的L型灯管能不能用普通的直灯管代用...如果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使用I型代替,你把灯管的工作原理想明白,你就知道该如何改了。

网友:
呵呵..谢谢你哦...不过是不是还需要连高压板一起换呢????

网友:
要看你的高压板是什么样的接口?是几口的?连接方式需要改一下,但并一定要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