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帮我分析下这个内存是哪个芯片有问题啊?已修复!谢谢!!

楼主(2008-04-30):
今天收了根黑金刚的DDR400/512M双面16片的内存,能点亮,死机。测试结果如下:

高手们帮我看看,到底是哪块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第一面。第五个芯片。换。。。。。。。。

网友:
这些得怎么看的啊
哪们高手教一下

网友:
好的。我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zhengmian di 5li

zhengmian di 5li

网友:
不用换!

只是虚焊了!补焊就行了!一面第五颗!

网友:
请教 .怎么看 事 虚焊还是  坏??

网友:
第一面。第五个芯片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