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K8M800主板

楼主(2008-04-30):
我的联想主板K8M800主板被雷击了,造成IC被击烂(如图标IC这个位置里)开不了机。拆CPU,内存,显卡,硬盘到另一台机上试正常,没有被击坏。请问把那个被击坏的IC拆掉会开机吗?还有那个IC是不是连接网卡的IC?
http://panzunan.blog.163.com/prevPhDownload.do?host=panzunan&photoId=fks!081069082080086069085085081095083085086071086085085075&frompvphdown#

网友:
会开机机率也有.你板子SB挂的居多........

网友:
楼主,先把集网拆除,就当它不触发的板修.不过按楼主提供的图.仔细一看,那IC好象是声卡IC,你仔细看一下,它边上有没有晶振,如晶振上写24.576,那应是声卡IC,如晶振上写25.00MHZ那么,它就是网卡IC了.我看这图的网卡IC,好象在ATX插口那旁边.而被雷击的好象是声卡IC,楼主再仔细观察确认一下.

网友:
你那板子99.9%是SB挂了。

网友:
看不清楚
应该是声卡芯片

网友:
那个是声卡来的.我有块相同的板.电源插头后面的才是网卡.
老天啊!声卡怎么会被雷打呢?

网友:
那个是肯定是声卡芯片,在网卡口附近的那个是网卡芯片.另外你这个块板不是K8M800

网友:
ALC101或201不会超过655的声卡声卡啊~!!!!!打电源接口阻值,和A14阻值,3.3V短的话就不用修了~!!!这种主板也不贵,50多一块吧~!462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