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着新版主上任,求助几个MT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MT硬盘
例如说6Y有三个磁头的那种盘.
磁头3,4,5原盘的主头为3头.
这几个磁头上的固件分别是什么关系?
个人感觉这样的盘好像4头的一般全部被写成了000000,而5头有可能像没有被格式化一样全部报错!

一般主头3上有硬盘所固件对吧!3头也会有C区固件
而4头跟5头我是没有发现C区固件,不知道你们在修盘中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没有办法呢?在4头或多或5头上写入C区固件?
当然一般重定主成功的话是不会再去考虑C区固件的完整性!
呵呵!只做研究.

我知道这10个模组中有COPY1的模块.
但我不知道从00—B1面这133个模块中包含了COYP1的模块吗?
COPY1的存在对修盘到里有何帮助,

从C区跑自校来修修A区,感觉有一些模块是从备用固件区直接复制而来,那位能否提供具休数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A区的有些模件坏了,就有可能直接用C区的来修复.
不用跑自校那么麻烦.有些时候某个磁头不稳定,从C区作自校也不能够成功,而从A区进行砍头反而能求活它半条命.

再过就是流程问题,6Y砍头之后做SF要NOP一些流程,
听人提过要NOP磁头交换,具体是那一贡知道的能否指教一下?

另外提供一组数据给大家

像6Y的盘,A区模件从00-B1如果我没计错的话是133个文件吧!
在做模块备份的时个是00-09一共是10个模组.

在SA Testing and recovery中参与校验的模块,
6Y只有27个,也就是说COPY0跟COPY1加起来是54个模块.

在6Y的盘中有10个模组.
只有02(self test)跟05(defects log)这二个模组是没有COPY0跟COPY1之分.只有一个独本.

网友:
呵呵,看了看你的贴子好高深,个人还没有研究那么多!这是真的啊!没有那么多精力,我做售后,自己也在装机,修盘另带的,不是主业!
先说头的关系
声明全是个人理解,不代表观点正确!
迈拓硬盘的起动   微处理器-----板载FLASH(不是所有都有)-----服务区
我们改主头都是通过改变板载FLASH吧,这里可以知道修改板载FLASH可以重定主头
迈拓硬盘的服务区起动后就会加载活动的区域,我想这时候就是磁头数量和工作磁头的认定,应当与(37,1F,78)有关,个人认为主要是37,因为37模块各个磁头校验和内容完全不同,在37中模块的校验和来看是否为主头
1F中有物理磁头的数量和分布信息,同时78中也有磁头的信息
像楼主所说的00000和报错正是认定工作磁头的主要办法好像(WD硬盘在多于二头时,第三个头的信息也为空好像)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各头的固件是由主头到次头(服务区——活动服务区)部分相同!

我还没有砍过迈拓的磁头啊!^_^你再看看应当关了哪个
[CALYPSO]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1=校准 PN=57 & PN=2F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网友:
流声大哥我在这个网站也见你了啊,还当起版主来了.真是不错啊,不过说实在的,
MT不是现在的硬盘研究方向了,只有ST还有本盘才是当前最急要解决的问题啊,有机会我们在交流下这方面的事情,我最近在忙着学习维修呢.声明一点,落叶流声的硬盘水平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相信他吧,深夜不睡也要顶你啊.

网友:
忘记了一点了啊,我是广西这边的啊,网名,good$$$你懂的啊.

网友:
哦,广西的兄弟,握一下手~~
修盘也是出于爱好

网友:
纯粹个人观点,应该关了0018=磁头开关,这项.

网友:
看贴一定要回,而且是如此有水平的贴.

期待楼主的问题有高人回答,让我们小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E=不稳定的磁头

无笑天神这几个都关了试试,我以前是别人给做好的流程,没有了,手里也没有MT盘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谢谢!改天有时间试一下,
如果成功我保存上传,

网友A:
当盘正常使用的时候 ,只有3头的固件在工作,也只有3头里的固件控制其他头进行工作。副头上的固件并非全是00000,SF相关模块模组是有数据的,所以在做SF的之前,其他头的SF模组必须写上主头上的SF模组。

有部分的VW0的第一个副头是可以C重定,但意义不大,都直接A重定了,所以就没在进一步研究。我只能比较确定的说是有成功过的例子。

COPY1是个副本,也就是COPY0复制本。也就是说当COPY1坏了,可以把COPY1组名字该成COPY0的名字,然后写入,这样当作COPY0使用。但在实际修复中,此方法意义不大,因为许多情况下,某个模块坏了而这个模组里的对应这个模块也未必坏,用MRT把组头修好后写入,有一定几率修复。那为什么又说COPY1当COPY0写意义不大呢,某些模块是一个盘里独一无二的,比如1E,如果他坏了,COPY修复后,还是全盘红绿,始终得做SF,所以个人认为意义不大。除非不是重要的模块坏,不重要的模块坏也没必要如此麻烦,其他盘就可以代换。

C区重建的时候是复制模块过去的,但是也跟上面的说,全盘出现红绿,就算你用原盘的1E,也未必稳定,未必有效果。1E里面是磁头在A区读写参数,盘用久了就出现磁头老化,盘面老,只有做SF让其调整,在用原盘的1E 21就未必有效果也未必稳定。

个人愚见,楼下继续出高见。

网友:
还有最后一个
磁头交换流程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我都用一个组做SF,单头盘做不起来的是固件问题,做不过的就看是哪个流程停了在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盘正常使用的时候 ,只有3头的固件在工作,也只有3头里的固件控制其他头进行工作。副头上的固件并非全是00000,SF相关模块模组是有数据的,所以在做SF的之前,其他头的SF模组必须写上主头上的SF模组。

  ...

修盘当中我也发现,有些6Y的副头上还是有些模块,写SF模组到副头能解决一些6Y开不启SF的问题!
用COPY1来修COPY0这个思路好,我以前也想过,但一般有同校验的固件时就不必搞得这么麻烦.
所以至今也没去尝试.修6Y盘使用别的盘固件越少越好,特别是新手不了解各个模块的作用的时候不要乱写.

不知版主说的VWO的可以重定义C,
我猜一下,你的操作过程,

第一种方法,先重定义主头到副头,然后再修改18#进C区.但是这时的副头上C区应当模块不全,或是空的.
第二种方法,修改LDR,让C区的LDR主头定位改变,假如原盘为3,改成2或4或5.
<在LDR里改主头应当是可行的,因为我在修6Y的时候,发现加的LDR不同,进去的主头有可能改变.>
上面二种方法的前题条件是副头上的C区要有一些必要的模坏,否则应当是行不通的,
版主说只试过VWO是,是不是VWO的盘副头C区也有一些模块存在呢,正为这样能有机会修复副头上的C区

MRT本身的软件不是太大,但是功能不少,
能修损坏的MT模块,我猜想除了计算各模块在4F中的校验,应当还利用了COPY1里的数据.来修复模块

版主对1E模块识的比较深,佩服!佩服!

不要轻易去写IE模块.好多新手就是这样把盘搞死的!

网友:
呵呵!其实1E写死了也可以有办法的,那就是用COM线去进行修复,嘎嘎!这个我也不会,老大会,可就是不教,哈哈!

网友:
都是高手

都是些硬盘高手啊,先收藏起来以后慢慢回味.几位都开始研究起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盘当中我也发现,有些6Y的副头上还是有些模块,写SF模组到副头能解决一些6Y开不启SF的问题!
用COPY1来修COPY0这个思路好,我以前也想过,但一般有同校验的固件时就不必搞得这么麻烦.
所以至今也没去尝试 ...

想问问老兄,在LDR里的哪个位置可以更改主头定位,也就是说在LDR的哪个位置记录着主头的定位,麻烦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