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电压一样吗

楼主(2008-05-01):
同样的IO芯片在不同的主板上 量的时候 各个角电压一样吗

网友:
同样的IO芯片在不同的主板上 测量的时候,67脚正常电压3.3V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
如果不用  0.几   V来表示。维修常测的几脚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