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J750GT CMOS保存不住

楼主(2008-05-01):
各位我是
笔记本
新手。昨天收了一台DELL J750GT 的老本CPU是P3 750的。有个手病。就是CMOS 设置时间长了保存不住。以为是BIOS电池没电了。拆开后根本没找到电池。想想可能是用本本的供电电池供电的。可是这个本子实在是太老了。电池一点电也不能充了,有谁修过这样的本啊。我能怎么查呀。
笔记本

网友:
不太可能没主板电池,有可能是被取掉了。靠着笔记本的电池余电能支撑一会,仔细看下主板上是否有两个头的空插座,或是像台式机主板上的电池座及有较大的圆形丝印位置,是否有两个空焊点。

网友:
都有主板电池的,慢慢找那个插座,实在不行就取掉SB,找RTCVCC那跟线,接上个电池一定会OK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拆开仔细看看,再上来说一下。

网友:
二楼的兄弟,又把拆开看了一下只找到一个两个针的插头。标着JBOOT,它的一根针连到24C02的一脚上,另一根针进到PC卡的下面了不知道去了哪了,这两个插针能是电池接口么,哪位朋友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插座,从资料上看,24C02一脚接地,二,四脚是数据与时钟,五脚接4。5-5。5V电源。

网友:
我试过了,这两个针不是,一插上电池就保护了,开不了机。我没上电池的时候量了针上的电压,通24C02的那个针只要插上适配器就有5V的电压,这两个针恳定不是的。哪位还有别的办法呀。

网友:
找RTC电路吧~ 我只知道这个电路是那个电池供电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了。今天把电池拆开了,发现是用8节电池做的,其中有两节没有电,另外6节都正常,在别的本子上拆了两节换上后能冲电了。反正只要电池有电CMOS时间就不会变设置也能保存住了。暂时就这么用了。(在板上真是找不到放CMOS电池的地了,这个破DELL它NND)

网友:
COMS电池跑电路应该是到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