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部分无时钟

楼主(2008-05-01):
  华硕P4P800S-X,不定时死机,查北桥及北桥与AGP间两供电管均烫手,换掉与北桥相连的两击穿贴片电容,北桥不烫。

  但插上诊断卡显示:D1-看不清码-13,查内存184脚3.3V,180脚2.5V、系统总线电压3。3V,而六个时钟中只有三个有2.2V,而另三个为0V,时钟电压由北桥提供,此时打六个时钟对地阻值150欧,为什么阻值一样,但没有电压了。
  AGP供电1.4V,IDE、PCI、BIOS复位电压正常,但短接复位针电压无跳变。是北桥坏了吗,还是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LZ
能不能把故障现象、你检测过的电压重新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
请指点,北桥产生六个时钟三个有,三个无

网友:
哥们不用说了,换NB吧,有可能当你不上内存的时候,电压还会正常。

网友:
你呀,还是换北桥,如果你觉得时钟芯片有问题也可以换,平常这个板子坏时钟芯片也很多,
兄弟试试吧

网友:
可以沿着无时钟的线路进行排查,可能是线路上的一些小贴片电容、电阻不良影起的,也可能是时钟芯片不良影起的。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试一下/////////////////////////////////////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等待LZ解决问题~~~~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