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的时候突然图像放大一下就坏了的彩显

楼主(2008-05-01):
在用的时候突然图像放大一下就坏了的彩显查哪部份电路?

网友:
你说得不清不楚的,人家什么答你啊,,你应说,电源灯亮吗,否有高压声,,,等等,,

网友:
我刚换了个行管上去,电源灯会亮的,灯丝电压只有3V,调了一下相连的可调电阻现在有4V,

网友:
开机时有没有高压??????检查一下下阻尼管和下逆程电容是否损坏,还有行管和行幅调整管.自己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
包坏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