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T42光驱总是自动弹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1):
我的IBM
笔记本
光驱总是无缘无故地弹出来,有哪位有过类似经历?知道这事怎么回事吗?
笔记本

网友:
机械磨损所致。

网友:
不会吧,光驱都没怎么用过,怎么就机械磨损了?
[
]

网友:
进出的扣具磨损或本来做得比较勉强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2008-09-01):
光驱里面有个到位开关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换光驱,是光驱内件有机械故障

网友:
换光驱是正确的..现在光驱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