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2N6517代换

楼主(2008-05-01):
我有一台14 CRT显示器的电源部份坏了,U3842 7脚无电压,7脚供电是从一个三极管的E极来的,现三极管的C极有110V,但E极输出的电压偏低(只有34V,正常为51V)。可能是三极管(2N6517  -820)坏了。
请问各位师傅:这种三极管可以用哪些型号的三极管代用?谢谢!

网友:
你用A42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