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达硕ATX-318WB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8-05-01):
接了一批达硕电源,全瓿都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前后级电容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正常,所有的管子都测量过,也没发现明显问题,使用AT2005B,求解决办法!
谢谢大家!
解决办法

网友:
动一下就停吗?有好多原因的:
1.后级反馈不正常
2.输出整流管坏.
3. 3.3V压降路有问题.
4.IC本身不良

网友:
谢谢,我再查下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你 我手上刚好有个电源 也是这样

网友:
就是那个IC坏了(AT2005B)

网友:
不会吧,我现在马上换AT2005B一试!
我有一堆,十几块吧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AT2005B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也有几个是这样问题,有些是空载正常,带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可气的是我有好几个好的一样的电源,竟然测量不出故障出在那里,电阻完全一样,电压待机是完全一样!!2005B 调换了,电容换了......
头大了!!!
那位兄弟帮一下!!!

网友:
接负载试过了!
现在又多了几个航嘉电源,故障一样,不同的是,没修之前短接绿线,风扇只是动下,后级有几个电容起包,换过之后,风扇转一会停住,和达硕的一样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同学习吧。

网友:
5V接1A左右的负载试试

网友:
重点查次级的复合二极管,-12V的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和前级的开关管,然后在看看IC的各个脚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的故障属于上电保护了
先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一遍
再仔细观察一下电感部分
色环电阻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就是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而且换的UF高点,解决!!!
这种故障联想的电源要多些
[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值为0了,不能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同学习吧

网友:
我的这种电源越来越多!
救命!!!!

网友:
慢慢修呀,楼主不要着急呀。先可好修的修,后修不好修的

网友:
重点查次级的复合二极管,看看绝缘垫片,是否安好,我有时就范这样的简单毛病

网友:
哇。这么多电源都什一种问题 ,也太奇怪了吧。帮忙顶个。期待高手来临喽。

网友:
个人觉得达硕的电源比技展之流用料要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2008-05-31):
顶下,查下电容看看。

网友:
这种电源有个通病。。你把初级250V105K的红色大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强烈请高手出面解决问题
我也有一大堆这样的电源,电容几乎全部换万了,可问题还是老样子,等待解决中。

网友:
我手头上还有十几个富士康的电源,全部是输出电压过低,而有波动
有谁能帮忙的

网友:
电源不能好修扔了就行了,这玩意现在便宜

网友(2008-07-07):
关注中,我也有个电源有楼主所说的问题!楼主修好别忘讲下心得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很难,如果你在重庆的话,我想我还能帮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现象一下子也说不太清楚

网友:
我这有很多达硕电源,不是很好修,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这也有好多长城的.什么问题都有.每天都有30个到我这.请问师傅们长城的出现风扇一转就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一个航嘉电源也一样故障,另一个无法带载,空载正常,带载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