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过不了

楼主(2008-05-01):
一块杂牌945P-A主板,通电无显示,检测卡代码00,侧CPU供电正常,后来看见CPU风扇一只脚没卡进去,然后插出来,CPU座也摇了下,通电d1,d3,d5.......跳到2A,然后插上显卡,变d1了,把显卡拔掉,CMOS电池放电,有跳到2A,显卡插上变D1了,内存供电正常,
现在什么问题,排除CPU座虚汗的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会这样

网友:
插上显卡 内存就过不了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肯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不插都这样,怀疑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看你的描述,就象是U座虚焊的问题

怎么又说排除了

再仔细检查一下U座,北桥吧。看空焊没?

网友:
是U座还是北桥呢,可能北桥的可能性较大点吧

网友:
北桥吧。看空焊没

网友:
没错,应该是北桥,经常就是不接显卡可以走到26,接显卡显示c1

网友:
可是怎么按北桥和U座子,都不来
上次一块AMD462的板子,也是D1下不去,换了个CPU下去了
现在手头上没CPU试,不知道会不会是U的问题
座子和北桥按了好久了,都不下去

网友:
应该不是CPU的问题,座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就象是U座虚焊的问题

怎么又说排除了

再仔细检查一下U座,北桥吧。看空焊没?

网友:
用手按的方法来判断BGA空焊,检测率不是100%的,只能发现一部份。打打AD线。

网友:
照我说呀,这个时候应该显示器就显示了,多等一会,

网友:
那也不一定 ,我这一块主板 检测卡走码正常,到26
就是不显示,我换显卡,PCI显卡,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显卡电压也正常,我也正郁闷中....

网友:
手压法  或者CPU灯  比较好检查是不是空焊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碰到好几次了,空焊几率很大,D1跑几下应该过去,是不抓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