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60P 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08-05-01):
刚开始不加电,保险坏,而且有个
场效应管
也短路,更换后能加电就是开机几秒就掉电也不跑码,量测3.3V 短路 但是无法排除,谁修过这样的机子,指点指点!!
掉电

网友:
把3。3V输出端的电阻取掉,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如果是后级短路,把可调电源电流限制在1-2A,强行给后级供电,摸到哪个元件发热,应该就是它或它后面的电路短路了。

网友:
加电烧啊,哪个发烫就换哪个啊,这个办法好用,遇到短路我都是这样搞。

网友:
我试了试3楼说的方法,现在是显卡比较烫,显卡是独立的 这样能不能说明是显卡短路了呢 ?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管穿了,连显卡芯片一块挂了

网友(2008-09-01):
你这个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
3.3V短路,网卡和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1.才用逐级隔离的动作。
2.可外加小点呀,看那个芯片温度较高。

网友:
好,顶下子。。绝对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