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7VT400要死机

楼主(2008-05-01):
该块扳子,进入系统后,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摸CPU温度高,坼下来后,只用主板通电,摸CPU电路上的电感温度高,换了电感,MOS管,IC管,通电还是温度高,是不是那里短路,应起电流过大,是在那里短路呢??
该怎么修

网友:
电感你都换,强!
发热我觉得很正常。
昨天我拆了台AMD3400+的板子HP的品牌机
开机运行过程中,电感就很烫。
反正也没死机我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运行起,进系统后一会CPU就发热,CPU的风扇用的是AVC的新的.开起CPU温度不正常.就是这样引起死机

网友:
应该是上下端管不良或电源IC不良................................

网友:
你 刷BIOS吧 刷一同型号的  它里面的监控不起作用了  我 上次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