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 VER1.0主板跑c0(已解决)

楼主(2008-05-01):
有一块MS-7143 VER1.0,芯片是915PL ,IO芯片是w83627THF,该主板故障是跑C0,由于手头上没有编程器和该IO芯片,也没办法刷BIOS,在看了论坛上帖子后,测量了一下CPU的AD线,

上图的数据线阻值为230左右,下面的地址线除了u6 acs w6 ah5 aw6 aw5 ah4 ab6外也都是230左右,就u6 acs w6 ah5 aw6 aw5 ah4 ab6的阻值为无穷大,请高手给我看下,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在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AD都应该有阻值?

加焊CUP座问题解决

网友:
当然是所有AD线都应有阻值了,你有没有带灯的测试座,用那个来测一下。

网友:
我现在没有带灯的测试座,上面图上的那几个红点的阻值都是显示1正常吗?
该怎么处理这些显示为1的?飞翔老大

网友:
BGA封装 不会有虚焊吧?

网友:
第一,你先找一块好用的主板来确定这些点是不是原来就是无值。

第二,如果好的主板这些点是有值的,那么就是两种可能,
        1,775座的针脚有氧化或变形,没能与负载完全接触,或接触不良。这种情况,可以用小刀刮一下相应的针脚,或手工修正一下变形的针脚。
        2,775座或北桥空焊,需要补焊

网友(2008-07-02):
恭喜啊。....这板子有点难搞的。
上次我修了半天。后来发现阵脚断了一根.在CPU的右下角.不仔细看根本看不了。

网友(2008-12-13):
晕死今天有块主板~~~不跑码。。。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