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G的板子CPU供电偏高,高手请帮忙

楼主(2008-05-01):
一块intel915G的板子CPU供电偏高,用的是ADP3188,AD3188的VID0~5是:0 1 0 1 0 1(用的是P4 524,正常供电应该是1.38的),CPU电压是1.57V,很奇怪的,用假负载上去电压又是正常的,VID0~VID5不正常,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有人碰到过吗?I/O换过了,能影响VID的东西还有什么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CPU    5个电源管理脚与他直接相连拉,看看这个芯片坏了没

网友:
我换过电源管理IC、上CPU假负载就有1.10V的电压,CPU的VID0~5跟电源管理IC的VID正常的,没有虚焊,奇怪的是CPU的VID不对,CPU没问题,在别的板子上是正常的。难道CPU座有虚焊吗?

网友:
主板跑00,BIOS刷过,别的供电基本上都没问题。就CPU供电不正常,010101(P4 524),ADP3188的这个VID就是识别为1.60V,但上个假负载,它又能正常识别,奇怪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775座子的针脚有接触不良,或由于位置不对,导致压下杆后与其它针脚短路。

网友:
CPU座子的针脚没有发现明显的变形,不知道是不是压上去引起针脚相碰,等我换个座再看看

网友:
刚看了一下ADP3188的PDF
VID0-----VID5如果是010101的话,VCPRE就应该是1.6V    算上点测量误差,应该差不多就是1.57

ADP3188应该还算是严格按照VID的组合来产生的VCORE

你把你上假负载的时候,VCORE的值和VID的值测一下,看看是多少

附上:ADP3188的PDF
大家帮研究一下

还有就是LZ仔细检查一下775座的针吧

网友:
有资下载,不同的CPU用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
我想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难免有点误差吧.

网友:
是CPU座坏了,换了就好了,不过是怪,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