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后黑屏

楼主(2008-05-01):
今天接一台翻新的机子,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开机后听到高压起,是不亮机,
开壳后检查,原来是G1电压低造成的-176V,主电源,和二次电源都是正常的
电阻也没找个开路的,
要是加个电位器改一下把电压升上去,能亮机,但关机有亮点,
各位大哥,帮个忙了

网友:
查一下消亮点电路,检查一下那个控制的三极管是不是损坏了。心细一点,这个故障应该好查的。

网友:
负压电路出问题了.这个电路没有几个件.如没有好的检修思路,可将元件依次检查.如查无明显坏件的话.CPU送出的控制信号又正常的情况下.可直接代换负压控制管.这玩意坏了有时是用表测不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就是那个负 压路上的那个小三极管,因为没找到同型号的,还没换,就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那个对地的电阻也没开路,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版主的热心帮助,果然是那个控制三极管的问题,用万用表是测不出的,换了之后G1电压就升到-46V了,亮机了,不过新问题又出来了,S校正真太厉害,菜单不能显示,菜单键是那种一个大圆圈的那种,旋转调的,
这个机子应该是02年的,外面被人喷的黑漆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不过我看像是HPC的,CPU是HPC2002-B,行场扫描用的SAMSUNG2511,应该是程序丢了,
哪里有,仁兄传一份吧